此孔用什么工艺去除最经济?

楼主(2011-04-11):
Φ95mm,长度95mm的40CR材料,中间有Φ55的通孔。材料为实心,那这个Φ55的通孔怎么去除最经济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坐等高手!

网友:
挤压,做套挤压模,挤压出来

网友:
钻孔最经济,我感觉没有再好的办法了,因为空并不大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直接钻孔呗!!!!!

网友:
要看表面粗糙度和偏差而定,光看图的话钻最经济

网友A:
量大,冲压;量小,钻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能挤压出来?
此孔用什么工艺去除最经济?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
如果材料是h13 壁厚 2MM 怎么做快

网友:
最经济?那就套料钻。还能落一小圆棒呢?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买该尺寸的挤压管材。直接切料。

网友:
Φ55的钻头直接钻 要是空与外圆或者断面有位置关系的话就用Φ54的钻头钻然后再膛一刀

网友:
钻孔应该来得快点吧!只是精度不能太高!

网友:
批量大的话直接去定够无缝钢管得了!!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买该尺寸的挤压管材。直接切料。
   如果一定要实心的加工话那就是看要求
要看表面粗糙度和偏差而定,光看图的话钻最经济

网友:
看看市场上有没有这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大,冲压;量小,钻孔

直径55,厚95,咋冲???

网友:
用铸件可以吗?效率最高!

网友:
55的钻头直接打咯。。。。。

网友:
如果有现成的管料能采购到,再好不过了,
其次是冲压,冷挤压,氧气瓶就是冷挤压的,如果有必要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