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中如何捕捉到已画图形的边线呀?

楼主(2011-04-11):
catia中如何捕捉到已画图形的边线呀?怎么感觉没proe那么方便!

网友:
使用3D元素投影功能,将边投影到面上,图标如图黑圈所示。

网友(2011-05-12):
proE和SOLIDworks都有一个使用边命令,CATIA没有,但是可以使用3D投影命令

网友:
多谢高人指点
" @) ~& B7 X1 s# s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