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卷扬式启闭机,求资料

楼主(2011-04-11):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否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5-09-10):
卷扬式启闭机
用途:广泛用于各种水利、水电工程。可对平面滑动、平面定轮及水泥闸门进行开启和关闭。在机架桥高度足且绳偏角不大的情况下,可代替弧型门卷扬机和液压启闭机启闭弧型闸门,或减少设备投资。
特点:1、机型结构紧凑,承载能力大,运行平稳可靠,安装维修简便。
          2、该机型出厂配有上、下限位装置或机械式高度指示装置,机械式荷载控制装置和内置式手摇机构(400KN以下),另外可按用户要求配置电子荷重指示和开度指示,实现现场和远程控制。
分类:从启吊方式分为:单吊点和双吊点,双吊点配有中间联接轴。从驱动方式分:630KN以下为集中驱动,630KN以上为双驱动。从用途分为:QPQ型、QPK型、QPG型、QHQ型。
订货说明:请详细注明型号、规格、工作扬程、安装高度。订购双吊点时还需要注明吊点距。吊点距大于6米时需要增加中间轴支座。

可登录公司官网具体了解(河北大田水工机械有限公司http://www.datianshuigong.com/Product/54720351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