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孔加工,请教工艺

楼主(2011-04-11):
内孔需要氮化处理,HRC55,最小深度0.2,
材质:42CrMo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无人解读?????、

网友:
LX高手继续!!

网友:
精拉管?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0----+0.046,四丝的公差  这么长,高手赶紧提供下工艺啊。

网友:
车是肯定不行的,可以考虑留加工量后氮化处理,用镗床(夹支撑)加工,磨床那么深的孔估计白搭,加工费不得1000+吧

网友:
炮膛,半精车后去拉削吧

网友:
加上膛线真成了炮管了,哈哈...
等高手答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氮化后普通的刀具肯定不行,要是用立方氮化硼复合刀片我觉得机床,镗杆的精度问题不好解决。
还有我要补充一下,内孔的直线度要求比较高,我手里没检验标准,所以无法给出,靠各位想象了。
表面粗糙度要求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