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槽加工,求助

楼主(2011-04-11):
批量产品,材质为QT450-10,材料厚度为15mm,需要铣穿。
采用立式加工中心加工,请教高手该选用什么工艺什么刀具进行加工才能达到很高的效率。
(刀具选用原则为一般经济性,非常高档的刀具就不要说了,谢谢)

网友:
直接用键槽铣刀铣,或者先用钻头钻孔,在用铣刀铣。

网友:
球墨的,直接钻个孔,用合金铣刀一刀过,,不知道那加工中心主轴会不会死掉

网友:
公差要求不是很高,因为是批量,找个固定位,就用合金刀或者机加刀,减少磨刀了,提高了效率,其次只要工作台大,可以在机床上一次多装几个,就用G54G56……,这样效率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就是如何在刀具成本一般的前提下达到最高效率,到底该选用机夹刀还是硬质合金刀,到底用底孔落刀还是用键槽刀走轨迹,难道真的没有加工过类似产品的熟手给予指点么?

网友:
先钻孔在用铣刀铣,需定位。我看还是用硬质金刀,

网友:
20 yg6a键槽刀 ,无需换刀。高效得以实现

网友:
先用合金钻头钻孔,再用硬质合金铣刀。

网友:
考虑刀具便宜的话,先用钻头打孔,最好是两头都打(不易断刀),用玉米刀开粗,再用一般合金刀精铣。

网友:
18左右的钻头打排孔,用16的键槽刀进行粗精加工。

网友:
一般铣刀就可以啊,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直接激光切割算了。哈哈,高效率。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你得加工中心技术参数,工艺要按机床得技术参数来确定.

网友:
顶顶,学习,非常有用

网友:
9楼说的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用19的钻头钻3个孔,再用20的合金铣刀刀过去就好了,看你的图纸上没什么要求。再者可以用T钻钻孔,钻孔超快,QT材料S可以打到时2000转左右,F也可以在200至400,有19.5的,大概两千左右一把。

网友:
先钻孔,去除大量毛料,再铣。

网友:
就楼主发的图纸,精度要求并不高,材料也不难加工。个人感觉这种小尺寸工件的加工,刀具方面的效率提升不是很明显,工装夹具的改进更重要些,提高装卸速度和装夹数量。缩短机床空运转时间等等。

网友:
过来顶顶 。。。
ww.feiyuewjj.com

网友:
可以用机甲的钻铣刀直接铣   一个槽大概不满2分钟可以下来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  铣床  划线  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先叠加起来,铣外轮廓,钻落刀孔,然后做靠山,铣里槽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
直接用合金刀,不打孔。S2000左右,三軴联动,如G01X0Y56Z-0.3;X0Y0Z-0.6;

网友:
学习学习
字数不够 不够啊

网友:
先加工两个19.8的孔   然后用拉床拉   可以同时加工两个孔

网友:
先钻孔,再用合金刀加工,可以做出来。我做过的

网友:
就这样的破活值得研究吗

网友(2011-06-14):
用合金过心立铣刀两刀就铣老。

网友:
先18的铣刀粗铣   在20的铣刀精铣 保证质量速度也不 慢(不会加工后毛刺很大
)

网友:
用一把20的刀片刀 程序让它走斜线下刀来回走就是了

网友:
看来现在中国机械行业的加工中心是普及设备了!!

网友:
直接铸出孔加余量,普通立铣刀一刀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用键槽刀铣 ,无需换刀,但是得把键槽刀 头磨成钻头式样以便往下扎刀。

网友(2012-08-24):
没看到图

网友:
这没必要上加工中心吧,普通铣床完全可以做,而且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网友:
先钻两边孔。在用刀片式键槽铣刀开粗,要是铣出不来不行,在拿个精铣刀精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