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热处理后的硬度是多少?

楼主(2011-04-11):
20#钢热处理后的硬度是多少?谢谢

网友:
20钢因为含碳量较低,淬火后表面硬度值也不是太高,在360HBS——400HBS范围内。所用的热处理一般选用化学热处理,像渗碳淬火等,一般不会直接淬火。 # x& a$ k; F9 A, I
20钢渗碳淬火回火后,硬度在43HRC——48HRC之间

网友:
热处理有好几种,可以按你要求处理到相应的硬度。。。

网友:
20钢的热处理就多了有淬火。正火。调质。回火。退火。渗炭。渗氮。你是说的哪一种。一般是楼上的渗炭渗氮多一些。

网友:
说的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