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处理问题? 急

楼主(2011-04-11):
棒料热处理前没去掉氧化皮是否对调质后的硬度有影响?还是有其它症状?特急!!!!!!!谢谢哪位大哥帮忙说下啊?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
放心没有问题。没有其它症状

网友:
表面的氧化层和脱碳对调质后的表面硬度会有影响,当表面脱碳较严重时,调质时的淬火后会产生表面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