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热处理到HRC60变形度怎么样?

楼主(2011-04-11):
  接了个单子 材料要求是A2的或同等材料, 热处理要达到HRC60 。外形是25*500*850 ,厚度要求平面度0.02  ,平行度0.02。不知道热处理后会不会变形,留多少余量,用什么方法处理最佳。还有用什么材料可以代替可以减低成本。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是真空热处理的话变形不是很大吧,但板尺寸不小
余量感觉至少要0.5M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