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定时是个小时,怎样优化连接的控制电路?

楼主(2011-04-11):
plc中的定时器有两种:0~99.9s和0~999.9s。当定时是个小时,怎样优化连接的控制电路?
请各路大虾指教!

网友:
再多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不知道你需要么

楼主:
哦,我写的有问题。是十个小时。两个也不够,plc中的时间继电器的个数有限。

网友:
买两个时间控制器。来控制接触器再控制电机。淘宝一个几十元。我手上的每天可以设置5档。可以精确到分。

网友:
循环十次

网友:
1个小时触发一个计数器 一次 计数10次后 触发输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一般的定时器最长也才1000秒左右。很少有一小时的,不过定时器和计数器配合使用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
加计数器就可以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