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花键(美国标准)的跨棒距的上下偏差?

楼主(2011-04-11):
最近测绘齿轮和花键,用的都是美国标准,出二维图的时候,根据资料只是查到跨棒距的大小,查不到跨棒距上下偏差的大小,还请各位同仁热心相助,指导一下啊。(齿数25,双径节8/16,压力角30度,查的跨棒距为71.28,棒直径5.4864,就是查不到上下偏差)

楼主:
没人回复,我自己补充一下,晚上我查了相关资料,在豆丁上找见一篇论文,讲的是由齿厚偏差计算跨棒距的问题(煤矿机械,2005年第一期,渐开线花键跨棒距M极限偏差的确定)。结果一个新问题代替旧问题,在美国标准中,齿厚偏差不像国标那样可以查表。我就想想,仿照论文说的那样,找一个近似的齿厚偏差,然后取的m+e为上偏差,e-m为下偏差,套公式计算,所得数据看着比较靠谱,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理论支持,求各位有过相关经验的不吝指教。

楼主:
各位测绘过程中没遇见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用花磨。磨齿轮形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恕我无知,那你们的方法准确吗?我感觉那是个大概啊

网友(2011-08-08):
小武子,听说搞传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