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反弹,震动声很响,请教

楼主(2011-04-11):
各位过往的大哥们  小弟在此求解

     附图是设备工作图纸
现象是:
      提升油缸在上升的过程中比较平稳正常 ,   但是在下降的时候  中途停顿一下的话,
   油缸就会反弹一下 震动声很响...
      上升的时候停顿一下  ,没有此现象  。
  压力都是在正常值   。
     求解     请各位分析一下
     哪怕是简单的一句 , 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下你们的电磁阀的动作先后
下降的时候应该先电磁阀3后动作电磁阀4
先4后3就一定有你说的那现象,如果是同时动作就不好说了。
这个油路挺复杂的,不知道你们为啥要这样,而不单独用个阀来控制上升下降,不是更简单吗??存在就一定有你们的理由,不知道能否说说!

楼主:
这个是国外的油路系统
    有待改进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啊

  这个系统就是 上升就只有3工作    下降的时候3  4都工作   便于回油吧..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提升臂油缸下行时载荷多少?声音应该是油缸负压吸空造成的。注意看提升油缸进出油口处单向节流阀有无接反?是否造成进油调速?这这样会加大吸空影响力

网友:
请问楼主:从你的工作原理图可以看出提升油缸的控制是: 这个系统就是 上升就只有3工作    下降的时候3  4都工作 .问题出在锁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当你在下降过程中要停止,那这时候电磁阀的动作顺序

网友:
除了锁外,若下降的速度过快或负荷过大,由于是中途停顿,由于没有缓冲,加上油缸上不负压,肯定会引起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行的时候是 130bar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还要去研究一下

网友(2012-06-05):
应该加个阻尼减震装置吧

网友(2014-03-25):
楼主解决了吗,更换锁了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 3和4 是同时通电 同时工作

之所以出现反向运行状况 很有可能是3和4的过渡机能未选好

楼主可以找一下3和4的样本手册 查一下其过渡机能是不是在换向瞬间使油缸方向通油

若如此 改用过渡机能关闭的即可

网友:
楼上的都是正解,多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