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如何用铣床加工,该买什么类型的刀具

楼主(2011-04-11):
朋友想扩大生产业务,,求助

网友:
如果齿条不是很长,可用平口钳来夹工件进行铣削。刀用齿条模数是多少、买与齿条模数相同的刀。注意是8号刀。

网友:
我也想关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8号刀是什么概念,铣削时怎么铣

网友:
8号是齿轮铣刀,每一模数的刀是8把,分为1号至8号。铣削时用卧铣,齿条夹在平囗钳上。橫向移动每齿。如横向位质不够,可把齿条移动。刀也可以移位。总之加工齿条方法不止这一种,要看图纸要求精度来用哪一种。

网友:
现在齿条谁还用铣啊  量大的  直接用拉刀  上海日光的拉刀还行 一套9把  20秒拉一根  就是比较贵  一套刀9把 直接成型 粗糙度1.2 精度很高  研磨一次一般能拉7~8千根 刀具磨损后可以去厂家研磨

网友:
主要看他的朋友有什么设备,自己加工还是给别的工厂加工。当然加工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