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表面全加工零件,请教

楼主(2011-04-11):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哈!我现用手机上的,那图看不太清楚,如果是回转轴类就用双顶。如果是钢板就冲压。

楼主:
是回转累大概有400长吧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球形铣刀不可以么?

楼主:
这是另一个视图,那个是从左端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间你帮忙好好看看吧!

网友:
图片没有其他视图么,对这个零件的实体比较纠结,不像回转体啊

楼主:
有啊!等一下我再往上传

楼主:
这就是全部了

楼主:
有人说这能用拉刀磨?不知者拉刀磨是怎么回事!

楼主:
希望能的到高手的指点!!!!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