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中,如何对实体进行着色?

楼主(2011-04-11):
本人以前是做SMT行业的,现在转行做机械加工行业,在工作中初学CATIA,只会一些简单的实体绘制和装配,每次装配的图都一个颜色,非常不好区分,向我上面的老大请教,又不曾得到指点,故在这向所有CATIA爱好者请教,如何对实体表面进行着色,谢谢了……

网友(2011-06-27):
<应用材料>——<shape review>——选择颜色,ok

网友(2011-08-30):
或者直接在属性里面把颜色改了即可

网友:
在零件模块里,右击结构树上的零件几何体,选属性,里面可改颜色。

网友(2011-10-07):
右击任一工具栏,在弹出的选择项里,勾上图形属性,里面可对物体进行着色。

网友(2012-01-04):
右键点击目录树上的零件名!然后使用属性命令即可!

网友(2012-03-02):
右击零件属性啊,可以换颜色,还可以调透明的,渲染的话,就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2012-04-15):
用属性直接改颜色是比较快的。
要是需要进行渲染的话,就要结合材料库和渲染模块了。

网友(2015-01-15):
一种是利用属性命令设置不同颜色,一种给零件设置材料颜色,两者选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