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的阀芯结构,探讨

楼主(2011-04-12):
这种结构的比例溢流阀,阀芯是锥形的。希望了解的讨论下,谢谢O(∩_∩)O~

1)锥形这样的结构在这个比例阀中有什么好处?
2)阀芯结构如果换做普滑阀型、球型的会怎样?
3)是不是在比比例阀中,为了实现输出信号有连续的变化,是不是必须用非全周开口结构形式?
4)如果阀芯结构采用全周开口的形式,通过怎样改变也可以实现信号的连续变化?

网友:
锥形结构在阀芯打开后油流持续冲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自稳。

信号的变化体现在对阀芯的推力上,信号越强推力越大。

网友:
首先  是要成比例运动,如果是滑阀,开口度是可以与行程成比例的,但是球形就不可以了,但是相同行程滑阀形式开口变化比锥形的开口变化大 ,锥阀易于实现某些有连续性要求的控制;
第二 启闭稳定性好锥阀比较好,所以截流阀类用锥阀比较好。
第三 全开口形式适用于开关阀类使用,比例换向阀很多都是全开口形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  紫剑狂风  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锥形结构在阀芯打开后油流持续冲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自稳。
这一点是不是和液压顺锥能够减小卡紧力有关呐??????

网友:
      锥形的稳定,加工业容易,和阀座配合可靠;圆柱形的要考虑加工的配合关系及几何精度,否则带来卡紧和泄漏等负面影响。球形最简单,但容易失稳;
    全周开口与否主要是看阀的增益了,导阀需要增益小,经常非全周,比例方向阀主阀一般需要大增益,则好多为全周开口。这跟工作情况和结构设计有关的
    比例阀一般用比例电磁铁驱动,一般希望行程大较好,但受制于比例电磁铁有效行程,因此出现了力反馈和电反馈,用以匹配主阀芯和导阀芯之间的行程关系。连续调节和全周开口之间没有特定的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斑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分析很精确到位,也点通了我。全周决定了增益

网友:
多谢捧场,纸上谈兵!

网友(点评):
呵呵,斑竹这是运筹帷幄......

网友:
楼主问出这个问题很经典,这个跟伺服阀确实有差别,伺服阀都是用滑阀阀芯,主要是面积梯度大,要满足高精度高响应,而且阀的开启就0.3MM左右,那么要实现流量大的也就用滑阀比较能胜任此工作。比例用阀8楼分析很好

网友:
谢谢版主
多多支教
我是新手

网友:
学习一下,既收威望,亦收几分

网友:
觉得四楼说得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获益匪浅,感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学习了,呵呵   以前也这么想过

网友:
1)如果用滑阀,八成是为了降电磁推力,或为了加大通量,或为了略去主阀。用滑阀推力明显减少,顺序阀有滑阀直动式,阀芯两端一头是弹簧一头是细顶杆,两头作用力都小,可用做双联泵的低压卸荷阀,如果直动弹簧改为比例电磁铁,就能起比例溢流阀的作用。推力没问题,但要注意阀芯行程。

2)我不知道什么叫全周口开口形式,但图中阀线以外部分的尖头要截掉,不然影响开口量,阀芯行程变大。
锥阀芯的行程不难计算,为阀线直径的四分之一,但如果不截尖头行程就得加长。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全周开口和非全周开口的区别,摘录一部分内容吧!希望对大家有用...
出于加工需要,液压阀的阀芯一般是圆柱体结构的,所以顾名思义:所谓的液压阀全周开口就是阀芯动作到某个行程位置时,其沿截面圆周方向是同时打开的。这种全周开口,易于准确加工和配合,启闭刚性足,非常适合作开关阀使用。例如最常用途的换向阀、单向阀、液压锁、球阀、蝶阀等等一般都是全周开口的。非全周开口就是阀芯动作到某个行程位置时,其沿截面圆周方向是逐渐打开的,随着行程的越来越长,阀芯由开一点点到最后才全开。这种阀芯,加工难度稍大,启闭稳定性好,易于实现某些有连续性要求的控制。如用在节流阀、调速阀、缓冲阀和一些特殊的换向阀中。

网友:
学习了  感慨自己没有好好学习啊 我得天

网友:
要充充电了,以后多跟大家学习

网友(2011-08-18):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分析的挺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帖子真不错,版主牛啊!!!

网友(2011-09-19):
平时只是用到比例阀,对内部结构还真的没有好好研究,这次算是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请教大侠,增溢是什么意思啊?全周开口指的又是什么?

网友:
增益相当于放大倍数,全周开口是阀的开口形式一种,普通换向阀换向后就是全周的,可查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