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配置无法使用cad和pro/e ?

楼主(2011-04-12):
小弟的本子是联想Y460N ,处理器I5-480, 显卡1G, 内存4G, 硬盘500G, 正版WIN7,64位家庭基础版系统。

这样的配置就是无法使用cad和pro/e。我已经从网上下了N次所谓的WIN7-64安装包,都不行。cad2011倒是能装上,可一打开就死机,pro/e就根本装不上。这到底是为什么啊?请各位大侠们赐教啊!!!

网友:
肯定可以用啊,我本子SL410 28425AC的都能流畅运行CAD2011 64和SOLIDWORKS 2010 64。不过没装过PROE~这个需要研究下~

网友:
是你装的有毛病吧,要不就是破解不成功。这配置要是都不能用的话,那我家的机器就该进回收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联想的工程师说是软件不支持双显卡自由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显卡,好高级阿,你原先是集成的显卡吗?还是你装了两块独显阿。
但这和软件的安装有什么关系吗?要是双显卡的电脑装不了pro-e还勉强有情可原,但要是连CAD都装不了就太说不过去了吧!那电脑还能卖吗(好多行业都用cad阿)?

网友:
你这配置算高端的了,在COMS里面能不能禁掉集显?PROE肯定没有问题,CAD你用64位版本的,2010有破解版,2011就不知道了。我的WIN7-64位,用的PROE5.0绿色版,64位的CAD201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大侠!CAD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64位的2011版,pro/E还没试。是显卡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