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个孔整列10个啊 ?

楼主(2011-04-12):
怎么把这个孔整列10个啊 , 我用了整列提示说工具体在目标体外,弄了好久了  希望给位 帮帮忙!

网友:
打开软件的教程重新学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晕  !~!~   会就说下呗!~   就是Z轴上的沉头孔!~ 怎么用圆形整列 到10个呢??? 命令都知道就是方法啊!~!

网友:
实例特征中的环形阵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好了弄好了 原来是角度没弄对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1-05-21):
hehh.沿曲线阵列会不会,可否给社友讲讲。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