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模铸造用砂可以将加固层的三号石英砂换做陶瓷沙吗?

楼主(2011-04-12):
熔模铸造用砂可以将加固层的三号石英砂换做陶瓷沙吗?我们现在准备用琉璃瓦或者陶瓷粉碎后的颗粒代替三号石英砂使用。

请问各位这样能行的通嘛?一般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在请教各位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为什么熔模铸造用砂都是石英砂呢?(目前只用过石英砂)。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陶瓷是石英和硅酸盐的混合物,且硅酸铝的烧结后的耐火度远远超过石英,所以不会影响模壳强度,在第三层就是加固层不会对铸件有多大影响。
    熔模铸造用的砂子很多,用石英砂只是做碳钢等表面要求比较低的产品,且砂子的成本也很低。就像不锈钢我们面层就要用锆英砂,背层用莫来砂和煤矸石等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网友A:
想问下你们蜡模铸造面层用的是不是也是石英粉呀?

网友B:
可以的  只要不是什么要求很高的铸件就可以用
我们在生产中四层以上砂子就采用当地的建筑用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你们蜡模铸造面层用的是不是也是石英粉呀?

是的,石英粉,我们称作9号粉,水玻璃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只要不是什么要求很高的铸件就可以用
我们在生产中四层以上砂子就采用当地的建筑用砂

我们是水玻璃铸造,现在目前的情况是琉璃瓦粉碎后的沙粒用在3层以上但熔点低,浇铸之后砂子都融化了,黑色,清砂很困难。而且模壳的强度也不好。焙烧后模壳的颜色未变都开裂了。请问楼主有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