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测量值M的计算

楼主(2011-04-12):
各位朋友大家好,请问在检验齿轮是为什么要检验测量M值!!!谢谢!!!

网友:
M值,你说的是不是莫数?

网友:
问老鸟啊,帮你顶下呵呵

网友:
M值应该是两量棒或球在齿槽之间的最大距离吧。

网友:
主要是测量齿厚的误差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

楼主(2011-05-23):
谢谢各位的意见,就是用圆柱体测量时,计算的M值跟设计参数值为什么有不一样,请大家能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测量公法线长度吧

网友(2018-05-28):
同问,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