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钻头如何对刀啊?

楼主(2011-04-12):
如题,,,,,,,,,,,

网友:
简易数控装夹在刀架上吗?直接找工件中心来设置零点

网友A:
把百分表吸在卡盘上 把主轴中心和钻头中心调在一线上为X0.Y0. 钻尖根据工件端面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百分表吸在卡盘上 把主轴中心和钻头中心调在一线上为X0.Y0. 钻尖根据工件端面设定。。

很难理解哦,,可以具体一点吗?

网友:
在卡盘上装一个百分表  手动把钻头移动到卡盘中心附近  用百分表打钻头整圆的部分 百分表不跳动了 就说明X轴和Y轴轴 零位了  Z 方向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好方法,值得推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