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简单的压力控制回路,求助

楼主(2011-04-12):
由于本人不擅液压系统,斗胆做伸手党了~~
我要在两个直径20的零件间抹胶,然后以15Mpa的压力压紧,放置一天后使他们粘合。想做一个最简单的电动液压系统,向大侠们求套方案,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找个千斤顶不就得了?实用的不一定复杂,复杂的不一定实用。

网友:
数量大吗,如果少,就用千斤顶,在线批量生产可以考虑自动化设备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简单实用。

网友:
搞个小型动力单元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2楼说的。找好支撑。

楼主:
支撑有了,就是个小千斤顶,关键是压力的控制,我不会

网友:
给千斤顶加个压力表啊~!

网友:
直接买个15MPA的千斤顶,完事

我开玩笑的

网友(点评):
哈哈,我那天没好意思这样说,你说出来了。

网友:
搞个手动千斤顶,加个压力表就可以了。从"放置一天后使他们粘合"这句话来看量不会大。

网友:
那么多人都在为楼主想办法解决问题,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楼主讲到要用15MPa的压力将两个直径20的圆零件粘接到一起放置一天,楼主提问题求助时就应该将直径的单位标出来(估计单位是毫米),这样才便于大家为你解决问题,我分析楼主提到的15MPa压力放置一天的粘接要求,也是资料上或者别人给的技术要求,本来楼主就对这个参数就没有足够的认识,然而在大家回帖帮助时又没有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指出来,那就是所谓的15MPa压力其实是单位面积上的压力也就是压强,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
          忍不住又在这里讲人人皆知的基础知识了,真不好意思
          要想做好这个工作,应该按照以下步骤来解决
     1、首先应该计算的是这个零件上需要加的力有多大才能粘接好,既然有了15MPa技术要求,那就容易多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初中物理题,压力等于压强乘以受力面积,如果你给的直径单位是毫米,这个压力大约就是471公斤(这是非常不严谨的叫法,但是为了好理解就这样了)
    2、在计算出需要的力之后,就可以选择各种加力的方式了,楼上的朋友建议你用千斤顶,那是没有错的,但必须要经过计算才可以使用,你虽然可以装个压力表,可是同样15MPa的压力(压强),由于千斤顶的活塞面积不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也许有的根本无法粘接到一起,有的会将你的零件都破坏。
   3、按你的说法,如果做单件加工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要保压一天。最好还是一次加工好多个才能出效率。至于用啥方式,那真的太多了,先自己开拓一下思维吧。

楼主:
楼上的解释很仔细,感谢费心。我的描述中确实没有考虑到千斤顶活塞面积的问题,只顾考虑到油路了。按照大家的说法应该就是千斤顶前加个压力表,就可以实现压力稳定了对吧?具体压力多大我再进行一下换算。

网友:
      果然被误导了,我又枉费了心机。我已经给你讲的非常清楚了,加个压力表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要根据你用的油缸或千斤顶的缸筒内径计算实际需要的压力,而不是你所讲的15MPa。

网友:
千斤顶不行的,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会泄压的,要有自动补给的装置。

网友:
如果就是几百公斤的事儿,这样不是更简单?

网友:
等待正解,,,,,,,,。。。。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