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把草图里的标注改个颜色,使之清爽些?

楼主(2011-04-12):
能否把草图里的标注改个颜色?  是草图,不是工程图哦

草图里的元素完全定义后默认的是黑色的,标注也是黑色, 有时候标注比较多就看起来很杂,能否把标注设置成其它颜色

eg:如下图是完全定义的 ,可否只把标注改成绿色   (改选项里的 草图完全定义,是一起变颜色的)

网友:
呵呵,是啊,难搞啊,颜色关你什么事情呢,你把设计做好比什么都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是这个理,
不过能改的话,以后要回来修改参数不就一目了然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   视图里把    标注和约束线隐藏啊

几何约束 隐藏 找到了, 标注的没找到....能截个图看看么

网友:
视图选项里面可以隐藏一部分,还有工具选项里面也可以设置颜色方案,具体就看个人习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明白你的意思......
视图里隐藏 约束关系的 找到了,隐藏草图标注的命令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