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活塞密封可不可以用油缸的密封件来代替

楼主(2011-04-12):
如题:气缸的活塞密封可不可以用油缸的密封件来代替?

网友: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窃以为,不过俺没用过,还得等行家发言

网友:
我曾是济南华能(现在叫Festo杰菲特)气动元件设计师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行
密封件与介质、温度、压力有关

楼主:
谢谢你wangqunfeng1979的答复

网友:
呵呵,路过,看一下大师的回答,长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能简单的说能或不能,因为毕竟有的能,有的不能。其它不清楚,比如O型圈,没见过特别指明是"液压用O型圈"、"气动用O型圈",而"液压用O型圈"就不能用在气动上的,应该说"密封件的使用"是跟介质、温度、压力相关的,具体包括规格选型、沟槽设计、润滑选择等,丁腈橡胶材质的O型圈适用范围广,耐温性好,它可以在液压和气动上使用,而同一规格的O型圈,如果压缩量设计得当的话,它也可以用于低压或高压,而不管用在哪,它还是同一样东西。
其它密封件就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当然,除了O型圈外,很多都是专用的气动密封件...

网友(点评):
还有,很多油缸可以直接当汽缸用的

网友:
这个应当具体分析,不过大多数液压密封不适合于气缸,主要是液压密封相对比较大,磨擦力也较大,用于气缸效率低,毕竟一两BAR对于液压来说是毛毛雨,气缸就不能随便忽略。但是有些轻载的密封是可以通用的,一般来说较小截面的Y形圈都是可以的,另外注意材料,低压的密封都偏软。

网友:
现在油缸活塞慢慢不用密封圈密封了,阻力大,容易坏,而且拆卸不方便。跟大家介绍油缸的两款密封,代替了传统的普通密封。间隙密封和静压支撑。活塞处的间隙密封,是通过间隙的油形成油膜来密封的,对活塞和缸筒没有影响,而且摩擦力超低,一般用在伺服油缸上比较多。静压支撑也不需要传统的密封圈。是在活塞杆两端额外供油,从而形成油膜来密封。。

网友:
不行的,液压的密封因为压力比气动的大,所以要硬些,如果用在气动上,密封不会变形,起不到作用!

网友:
补充一下:
轻型油缸(1.0MPa以下)的活塞密封件可以和气缸通用,以前我们都把轻型油缸当气缸来设计的,一般也气动元件厂出品的
其他的油缸密封件一般是不能用于气缸的
活塞密封件很少有用O形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