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1-04-12):
今天审图的吧我支架的3.2粗糙度都改成0.8,我问怎么这么高,至于么,他说,顶面和底面有平行度的,有平行度就要磨,磨就要至少0.8,

问,这是真的假的???

网友:
太教条了。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和粗糙度有对应关系,查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平行度就要磨?这个真没听说过。平行度属于形位公差,指的是几个要素间的关系;粗糙度并不属于形位公差,而是单个要素自身的属性。所以,平行度与粗糙度其实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一般情况下要保证要素间的形位公差要求都需要对相应的要素进行机械加工,因为不经过加工的要素间一般不会有高的形位公差精度,所以有形位公差要求的要素的表面都会有粗糙度的要求也就是这个原因。综上,要保证平行度是需要进行机械加工,但并不一定非要用磨。个人愚见,请各位批评指正。

楼主:
就是啊 我觉得3.2足够了,只是个焊接支架而已,

网友:
我们这焊接件都是1.6....都没人在乎了。反正家里这几种活,心里有数。哪个活要注意光洁度。至于图纸上的,统统视而不见厂里的老毛病。年头一多久这么延续下来了...新来的员工就坏了

网友:
看你平行度要多少了,焊接件一般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粗糙度um级的吧..1231231

网友:
你这个焊接支架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上磨床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平面度”可以取“平行度”的一半,比方说平行度0.02mm,那么平面度可以取0.01mm,注意是毫米,但是粗糙度的单位是微米,0.8微米,就是0.0008毫米,你跟前面的平行度比较一下,百分之一都不到,属于忽略不计之类的。
它们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平面度和平行度是宏观波纹,而粗糙度是微观的,粗糙度一般对应于加工方法,再一个,对应两个接触面的运动情况,两个面静止接触,要那么高粗糙度干什么?你这个写上3.2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
乱讲,要平行度就要磨到0.8,什么谬论

网友:
很多情况
第一,平行度0.2和平行度0.02不是一个概念;
第二,粗糙度3.2的平面度和0.8的平面度哪一个好不一定,看具体设备和操作方法等等其他因素
第三,针对你们具体情况,可能车间的实际加工设备3.2的赶出来的平面度的确很差,又没有中间设备,只能上磨床,也说得过去。现实的例子,是我有很多给老外代工的用户,都是以磨代铣,铣精度达不到老外要求,磨完形位公差还不如人家铣的,但是也合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上面的大概就知道磨床

网友:
平行度与粗糙度一个是宏观的,别一个是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谬论 形位公差是单位是毫米 粗糙度是微米

楼主:
我们老总就是这样啊,总给我搞些古怪的理论,还跟大师一样给我传授,跟他说什么都从不接受。我现在真的很蛋疼

网友:
标0.8就只能磨了,而实际上要保证你的平行度铣应该就够了。满足同样的功能,两种的价格应该差不少了。

网友:
要看这个平行度是多少,粗糙度的精度要高于形位公差。

网友:
平行度高的话,就得上磨床,而平面磨磨出的光洁度一般都能达到0.8,虽然说光洁度没必要这么高,但是在我们机械行业中,一般都是这样标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  根本不需要  两面存在基准关系要求时就需加形位公差  但粗糙度却与与之配合的面才存在直接关系  一微观一宏观  不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  不过一般情况下3.2已经绰绰有余了

网友:
3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同意三楼的,要看具体情况,一般不需要那么高

网友(2020-10-27):
你的图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