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毛刺工艺

楼主(2011-04-12):
零件气割以后留下很多毛刺(很大的),什么设备可以快速去除啊?现在车间采用的是最初始的砂轮机打磨。

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表面工程的范畴,呵呵,在这里发帖了!请高手指点,如果有类似设备,可以考虑采购,如有,请与我联系

啊,呵呵。

网友:
去毛刺是机械加工中一项很重要的工艺,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机械方式,电化学方式,热能方式,电磁方式等,需要根据你的工件大小,毛刺大小,去毛刺要求,还有批量大小等来选择合适的工艺.

网友:
大家真的很专业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去毛刺的工艺很多,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答很全面,多谢!现在车间工艺很落后,要引进类似的设备。工件尺寸大约为:100*50*20。气割后的毛刺还是蛮大的。

网友:
你这个用喷沙就可以解决了,其他的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们内部讨论了,决定采用喷砂工艺,呵呵

网友:
钝化,喷砂容易留手印……

网友:
去毛刺要求,还有批量大小等来选择合适的工艺.

网友:
表面处理很重要。
否则伤手。

网友:
我建议你更换下料方式,比如水切割,毛刺会比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水割毛刺少,但是成本高,而且效率低,目前还不考虑这种方式,呵呵,多谢啊

网友:
砂轮机打磨就好了

网友:
去毛刺的方法是挺多的,但要根据你图纸的具体要求来考虑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网友(2011-06-12):
一般公司好像都用打磨吧

网友(2011-07-20):
喷沙和没有一样!喷沙就是要个表面粗糙度

网友:
气割件去毛刺主要是用手工打磨,喷砂喷丸,爆破去除等,电解或化学方法不适合大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