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机能阀中位研究,请教

楼主(2011-04-12):
各位大侠好!

华德的4WE6H电磁阀,中位时,AB腔与T口之间压差压力差有多大?
我们公司的产品上竟然有40Bar。
这个回路我们只用了一个4WE6H电磁阀,阀A\B口接油缸上下腔,阀在中位时油缸靠重物下降,这时油缸下腔背压有40Bar。

请问这个背压是怎么产生的,是中位机能产生的吗?

网友:
建议楼主把产品的液压原理图贴上来,这样才能分析的准确。

网友:
这好像是楼主电磁阀的通经选小了,您这是6MM通经的阀,如果中位时需要为液压泵卸荷,还要为液压缸的下缸卸荷,两路卸荷流量大于液压阀的实际允许流量时就会出现背压。

网友:
我感觉也是通径选小了,而且AB两口应该是一个腔是4MPa另外一个应该是负压。

楼主:
样本上6通径的阀流量可以达到40L
我这路分流阀过来的流量9L加上油缸上下腔流量9L总共才18L

网友:
从原理上是pabt全部沟通的,但在结构上向正常pa或pb沟通是做不到的,相对的同流面积要小的,会导致背压升高的

网友:
贝贝说的很对,补充一下:结构上是通的,但不是全流量接通。
通流能力指的是换向后PA/BT全流量情况下是40,你中位情况下只能保证卸压,不能保证大流量通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长见识了,理论永远代替不了经验

网友:
                                                   几位朋友都讲的很好了,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楼主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流量是怎么得来的?H机能电磁阀在中位卸荷时,你的系统要靠物体的重力回程,你觉得这个时候是还是你计算的那个流量吗?这个流量和你的物体重量有很大关系的,你所说的下腔背压也会随着物体重量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其实i这个现象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的,你在将重物提升时候的速度,和重力作用下降时候的速度是有很大区别的,上升时候和下降时候的速度比就是上升和下降的流量比(下腔),下降的时候流量是很大的,也是一定会产生背压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在中位回程时,下腔的回油一部分补充到上腔,一部分通过T口回油箱(这里分析按无杆腔推动重物),这时候不管你的油缸有杆腔和无杆腔速比是多少,无杆腔排回的油液要比有杆腔补充的多,总是有一部分油液要以很快的流速流回油箱,这个流量一定超过了40升(按你说的4MPA),这个时候的T口就相当于是一个节流阀了,不产生背压才怪呢。
    这里顺便说一下,大家在发帖提问题是最好不要说下腔上腔这样的术语,这样不利于理解,应该说是的具体一些,比如在讲下腔的时候顺便告知是无杆腔或者有杆腔,只有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才能将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网友:
      楼上好几个朋友都说是通径选小了,现在还就是这样的小通径阀才可以勉强使用,如果通径足够大的话,重物在下降时几乎是摔下来的,那样反而很危险了,恰恰是这点背压起了安全作用了。
    不好意思又一次脱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对,赞一个

楼主:
我测过油缸下降速度,流量肯定小于9L/min
贝贝说的很有道理,和我当时的想法很接近
同时谢谢各位大侠,从多个方面给出了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本上6通径的阀流量可以达到40L
我这路分流阀过来的流量9L加上油缸上下腔流量9L总共才18L

华德的4WE6H电磁阀是仿制力士乐的4WE6H电磁阀,力士乐的阀极限是40L的流量,但国产仿制的由于工艺不同绝对达不到这个流量。

网友:
压力高是因为泵也从中位泄油造成的。

网友:
这种阀适合水平放置的油缸,个人观点。,。

网友:
楼主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流量是怎么得来的?H机能电磁阀在中位卸荷时,你的系统要靠物体的重力回程,你觉得这个时候是还是你计算的那个流量吗?这个流量和你的物体重量有很大关系的,你所说的下腔背压也会随着物体重量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其实i这个现象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的,你在将重物提升时候的速度,和重力作用下降时候的速度是有很大区别的,上升时候和下降时候的速度比就是上升和下降的流量比(下腔),下降的时候流量是很大的,也是一定会产生背压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在中位回程时,下腔的回油一部分补充到上腔,一部分通过T口回油箱(这里分析按无杆腔推动重物),这时候不管你的油缸有杆腔和无杆腔速比是多少,无杆腔排回的油液要比有杆腔补充的多,总是有一部分油液要以很快的流速流回油箱,这个流量一定超过了40升(按你说的4MPA),这个时候的T口就相当于是一个节流阀了,不产生背压才怪呢。
    这里顺便说一下,大家在发帖提问题是最好不要说下腔上腔这样的术语,这样不利于理解,应该说是的具体一些,比如在讲下腔的时候顺便告知是无杆腔或者有杆腔,只有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才能将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讲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析的不错老兄!但你怎么确定楼主所提的负载下落速度?怎么能确定负载下落时所产生
的流量超过4WE6H所允许通过的最大流量?背压4Mpa,物体的下落速度很快。
当然,向楼主所提问题有90%多的可能性就是老兄分析的结果,小弟有些狡辩了。

网友:
完全同意金话筒的说法!

网友:
H型阀用来做中位下降,本来就有差动作用做下降的阻尼,要是重物轻了,则很可能下降不了。压力小则油缸会下降的很快,要使中位下降平稳最好就是加阻尼, 回油管道变长 变细就可以是系统回油压力大大增加。

网友:
10#的意见不敢苟同。若需要背压不应该是用小通经的阀来实现,背压不可调,而且会导致流速过快,发热量增大、影响液压油的使用寿命,还有可能会产生噪音。

网友:
楼上的  我学习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我没有建议使用小通径的阀呀,以后要注意看帖的时候尽量多看看。

网友:
纸上得来终觉浅
。。。。。。

网友:
同意9#的观点,分析的比较好客观,提的建议很好.

网友:
坐山观虎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