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抛物面,铝合金,表面要求0.2,如何加工?

楼主(2011-04-12):
关键是要求镜面,粗糙度0.2   怎么加工呀?

谢谢!

网友:
前道工序在加工中心上铣的?
可以在加工中心上磨,感觉不太可行,即使行,没多少工厂有这设备
再抛光?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只能粗加工后,再来手工磨

网友:
呵呵,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用沙纸慢慢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抛物面的具体形状?用灯芯绒布带抛光试试

网友:
应用冷镦工艺,但是你的模具和胚料球也必须是镜面的

网友:
军品吧?激光反射聚光用?貌似是用精密车床车的。刀片是宝石刀,类似车床国内不多见。国外也属于高档的。

网友:
0.2?首先你的设备要有足够高的转速,线速度要一千米以上,用半圆形金钢石刀具。若达不到要求,车后再用灯芯绒布或丝绸抛光。
开玩笑0.2的粗糙度用砂纸搓?

网友:
用布轮抛光吧,笨法有时也能干出来,就是时间长些。

网友:
可以用电解抛光,不锈钢用的较多,铝合金也可以

网友:
去磨床磨0.2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有卖专用抛光蜡的,0.2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