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XA6132的铣床,紧急求助

楼主(2011-04-12):
  北京XA6132的铣床,刚才出了点问题,只要开关一按下,电路箱里最右边的那个东西里的红灯就开始闪(下图中圈圈标出的地方),而且发出异常声音,求高手解答!

网友:
那是个时间继电器,那声音应该是继电器触点接触又断开时发出的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判断出我的机床出了什么毛病吗?

网友:
如果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应该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在这一时说不太清楚!

楼主:
你所说的继电器一直发出很大的噪音,然后我开机床能正常运转,但自动走刀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你把时间稍微调长点试试,就是把上面那个圆的往右转一点。不过小心点。实在不行就找个电工帮忙看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说毛病出在哪吗?大概是哪些方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最好是把电路图发上来,这样才好分析。不然出了事故就不好了。刚找了个XA6132的电路图看上面好像没有时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呀!刚刚我又试了下床子,把总开关一打开,时间继电器的UP灯就开始闪烁(燥音响起),但主轴能正常运转,打快速走刀也可以动,但明显不正常,走的很背力!

网友:
换个好的时间继电器看看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替换法。估计这个是限制走刀走不动时的电机堵转时间的,你的一上电就亮应该是这个坏了,或者就是检测电机堵转的电路有问题了。

胡乱猜的,没有电路图很难判断的。但是东西坏了替换一下最简单。
俺不是搞电气的,对电气知道的一般。

网友:
时间继电器有问题了,换一个同型号的

网友(2012-01-01):
看了半天也没明白,等着高手出现。

网友:
把继电器换一个,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了

网友:
这个时间继电器 感觉应该是主轴快速制动用的 具体你的铣床现在什么故障你说不明白 还就真的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