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攻半丝,请教

楼主(2011-04-12):
我们公司一产品上面攻5/8'' B.S.F螺纹,材料是QT450-10。
八个里面总有一两个攻半丝的现象,底孔加到最大了还是不行。
后来由柔性攻丝改成刚性攻丝,八个孔倒是一致了,但是还是有半丝的情况出现,而且丝锥磨损严重。
经过了解,该丝锥是测绘客户的丝锥,因为市场上标准惠氏螺纹丝锥攻出的螺纹与客户的不同。

那位大侠能帮忙回答一下啊,另外改用螺旋排屑槽的丝锥会不会好些呢?

网友:
请问楼主半丝的原因是什么、堵屑吗

楼主:
不知道啊,不过可以排除堵屑的原因。
新做的丝锥也可能材料也有问题,也没量过螺纹孔具体尺寸,因为工件不方便测量。

楼主:
玩刀的侠客们,怎么不出手呢
还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另外,我想问问,螺旋状排屑槽和那种圆周均布沿母线方向的排屑槽
有什么区别呢,都适用什么样的材质及螺纹的加工呢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我们床子程序用的是刚性攻丝但是丝锥卡头和主轴连接不是刚性的(有活动空间)
这个会不会是引起攻半丝的原因啊。

网友:
什么钻头,什么参数?
丝锥品牌,夹套品牌型号有吗?

网友:
要你买的什么丝攻,建议你一瓶金牌攻丝油是小日本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叫攻半丝?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

网友(点评):
呵呵,不好意思说啊!本人也有此一问。

网友: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攻半丝

网友:
不知道什么叫攻半丝?????

网友:
估计“攻半丝”的意思就是牙的高度不够,,纯粹套积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啥叫攻半丝???

网友:
半公私是什么情况。。。。。。

楼主:
几天没来这么多回复啊
先来回答斑斑的问题:
钻头就是普通国产的,具体参数和夹套型号我得查一下
丝锥是定制的,因为市场上卖的5/8'' B.S.F螺纹丝锥攻出来的螺纹跟客户要求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按客户提供的丝锥让厂家制作的。
现场工人反映,丝锥的切削角手工磨大些效果会好些。
因为我们刚性攻丝丝锥磨损厉害,现在又改回来了。
因为我之前是搞机械设计的,刀具这些可以说是半道出家
有些说法可能不专业让大家见笑了,攻半丝是我们自己的叫法
就是螺纹没攻到底,柔性攻丝时主轴空转丝锥没吃下去。
套积分还不至于吧!郁闷中!

网友:
如此看来是切削阻力太大,造成的原因可能是排屑不畅,丝锥钝化,或底孔太小等。试过螺旋槽丝锥吗? “丝锥的切削角磨大一些效果会好些”,如果是这样的可要求丝锥生产厂家适当增大切削锥的铲背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攻的是盲孔还是通孔?
断屑情况怎么样?切屑是螺旋状的还是细碎的?
加大丝锥切削角度是不是将切削部分的轴向前角(螺旋槽内)磨大?磨大还好操作,磨小就有难度了。
直槽和螺旋槽丝锥的区别在于螺旋槽丝锥更有利于排屑,切削角度也有所不同。

网友:
原因应该是切削阻力太大,一是刀具角度不合理,二是排屑不畅。建议前角5-8°,后角3°左右。可采用15°螺旋角。如果是通孔螺尖丝锥是首选。盲孔的话尽可能的增长切削锥(4-5个螺距或更长)。其实还有几点很重要,也是前提,首先丝锥材料如何,二是丝锥精度如何,三是楼主的床子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自己套积分了。

网友:
有设备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用螺纹铣

楼主(2011-05-21):
有段时间没上来了,感谢楼上各位专家指点。
有几点我回复一下:
1、工件材料是球铁的,断屑是细碎的。
2、螺孔是盲孔,螺孔比较小螺纹铣可以加工吗
3、螺旋槽的没有试过,因为我们这采购刀具都是车间负责而且供应商垄断,
     我们只有建议权目前还是用的之前的丝锥。
4、具体丝锥材料供应商没有提供数据。
我想问下17楼的朋友,增长切削锥需要定制吗?,我们现场用的已经超过4~5个螺距了。
跟大家学了不少东西,感谢各位回复。
另外,18楼的朋友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可能是攻牙设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晚不知何故梦到此贴,于是早晨马不停蹄的来到公司翻找此贴。主轴空转丝锥吃不下去的原因很明显是切削阻力太高,丝锥夹头过载保护了。这种情况,不分刚性柔性。主要措施还是减小切削阻力。丝锥具体参数厂家不提供,只好去揣测原因。在丝锥本身品质无问题的情况下,楼主如果仍延续用直槽,可试试中心供给切削液,把铁屑冲出来;如果用螺旋角,对铸铁来说10°或15°足够了。QT450并不是太难加工的材料,楼主出现此问题并迟迟得不到解决实在令老衲匪夷所思。建议楼主先查查以下两点:一,夹头过载保护扭矩是不是自己设置的,如果是,检查是否设置过低;二,向技术或采购索要丝锥参数以确定是否丝锥本身有问题。此外,回答楼主一点,一般最小到M1的螺纹螺纹铣刀都可以铣。

网友:
刀柄是否配有丝锥筒夹(就是跟方身连接用的夹套)?我想楼主应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楼主:
先向各位大大报告一下最新进展
我因为最近忙其他事情没具体关注,听说联系了丝锥厂家改大了前角现在好一些了,还是用的是直槽的丝锥。
23楼的朋友,你说的“丝锥筒夹”是不是丝锥卡头啊,可以调过载弹簧力大小的那个东东。
那么小的螺纹铣真没概念,哪位哥哥好心有图有真相一下啊,谢了!
感谢大家积极为我出谋划策!

网友:
你使用的不是标准的丝锥吗

楼主:
是测绘客户的丝锥,市场买的标准丝锥尺寸对不上。

网友:
呵呵,楼主很温柔哦!是不是可以考虑两次甚至三次攻丝?

网友(点评):
温柔?!我被你的评价吓到了!两次三次攻丝不会乱丝吗?

网友(点评):
丝锥都有二锥、三锥,怎么会乱丝?

网友:
看了一下,应该是铁屑堵住了,这里介绍两个办法:1:在丝锥导屑槽中加一个冷却液软管,把铁屑冲出来。2:把工件朝天,让铁屑自己掉下来。

网友(点评):
排屑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现场剖开的情况来看里面剩的铁屑有限不足以挡住丝锥前进的脚步。谢谢参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前角多大知道么?

网友(点评):
比较惭愧,我不够专业不知道啊!不过现在的前角是改大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
是啊.有沒有高手大人的.我也想佑道啊.在線等啊

网友:
柔性攻丝时主轴空转丝锥没吃下去。估计还是属于材料不均匀所致,这个情况不严重的话就将就吧,严重的话反映给铸造厂,改一下配方。我们做过日本抗震用的配件,Q450——17的盲孔攻丝M12,也有这情况,个别孔特难搞,都是用氧气烧,缓冷后加工。

网友(点评):
剖开过几个工件,在螺纹处未发现缩松等缺陷,有的在离较远区域有缩松。请问这算是材料不均的直接证据吗?铸件是我们厂自己铸造的他们是核心我们不好翻案啊。也不算太严重,偶尔出现几次。

网友:
谁能发个螺纹铣的铣刀。小弟开开眼。

网友:
孔打大了吧,???不然不会的啊

网友:
如果是刚性攻丝用深度控制的话不会出现‘‘半攻丝’‘现象,记得定期跟换丝锥哦

网友:
最简单就是改成铣螺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攻半丝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2019-11-29):
走到哪里都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