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电机轴如何跟一个杆件连接才比较牢靠?

楼主(2011-04-12):
我又上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电机轴两端有红色轴承支撑着》

如图所示,电机轴采用哪种方式跟杆件相连才能牢靠些,就是在长时间的使用后仍能保持一定的精准度而不至于使电机轴转而杆不转?
  结构图如下。
  原先用的是紧定螺钉把杆件和电机轴固定,但是长时间工作后①二者之间就松动了,②就是用这种连接杆件与电机轴之间还有相对的摆动。
  请问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连接方式吗?

平台三自由度移动(最终).jpg

网友:
看了一些社友的回答,我也来凑个热闹上个图。

网友:
用键条,再杆件上用钻个牙孔,用紧定螺钉紧定键条!最后杆件两侧各安装一个轴承!因为杆件偏心旋转,抖动很利害!这样不至于影响电机轴芯!根据转速选择轴承,紧定螺钉不能太长!这样可能会好点!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那就别用紧定螺钉,用“键联接”,参看机械设计手册“连接与紧固”,轴上零件的定位与锁紧有专门介绍。

网友:
参考楼上的意见,建议考虑下做个机构平衡,把震动降到最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
加个键,怕位移就在加个弹簧销.你的联杆应该做个轴肩

网友:
这种连接会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轴的两端是有轴承支撑的

网友:
如果你不要调整,直接焊死

如果你要调整,加锥面胀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在轴上铣个平键位就行了,你那个螺孔不要去掉,加了键上去后,螺丝所在平键上

网友D:
花键连接,扭矩大,可靠,只是加工较为复杂

网友:
电机轴与杆件的链接可以参考自行车的拐子的锥面销子。

网友:
不怕麻烦的用花键槽加螺丝压紧,图上的只有一个螺丝受力,罗丝顶半边的方法长久了螺丝顶面会磨损出现间隙,螺丝加花间巢那样螺丝负责把杆套轴口一直保持在缩小状态,不打滑。
,,而且螺丝是顶着的,杆套是外胀的,就是说两个力相反。
花键槽用N个槽口受力。摩托车脚启动杆那样。前提是螺丝必须是紧的,材质必须硬。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键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因为不懂啊…菜鸟一个~看到大家的回复,内牛满面啊!

网友:
找联轴器厂家给你设计

网友:
用胀紧环不就行了。。。。。。。。

网友:
就直接在电机轴上铣个平面,连接杆上夜搞个,就行了吗。

网友:
方孔传递扭矩,弹簧消间隙。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胀套呢,我设计的时候基本不用紧定螺钉固定轴,因为会损坏轴的表面的!
胀套是标准件,可以直接外购,你只要计算一下就OK了,并且加工也比较容易!!!!!

网友:
心軸洗一平面再使用螺絲固定.或者使用剖一開口夾緊固定

网友:
用平键或让电机出轴为花键轴

网友:
受力不大时心軸洗一平面再使用螺絲固定.或者使用剖一開口夾緊固定,受力大时.用键或者销.

网友:
用键或销连接、、、、、、、

网友:
如图2,加平键后,你的电机能转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种方式挺适合电机轴的,在电机轴加个键其强度就不能保证了吧

网友:
不用改设计,紧定螺钉加专用螺纹胶。楼主决定了用紧定螺钉,那么受力应该不是很大,可以买瓶试试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这个可以考虑,谢谢。

网友:
花键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没加键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杆件两面要加隔套  保证轴向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那个绿色的件用什么材料的比较好

网友:
在轴上铣个键槽,再加个锁进螺钉!

网友:
学习了,方法还真的,

网友:
每天来这里都有新的收获。。。

网友:
建议考虑下做个机构平衡,把震动降到最低!

网友:
淬火之铁 发的那种做法很常用的。只要精度不是很高,都可以用那种连接方法

网友:
如果不要调整,那就直接焊死

网友:
1、可以采用淬火之铁的方法,但是可能会出现相对松动现象。
2、个人觉得还是涨紧套不叫好,不会出现打滑现象,

网友:
看看,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键连接,同时考虑一下买个联轴器,专门做联轴器的厂家,把联轴器做的很好使了

网友(2018-04-22):
请问最后选择了哪种解决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键连接,扭矩大,可靠,只是加工较为复杂

说的跟不要钱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