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处槽什么方法加工速度最快?

楼主(2011-04-12):
45宽,深度17的槽,材料40CR,精度没要求,请问怎么机械加工方法效率最高,或者什么改装专机效率最高,大概花费时间需要多少?

网友:
40车加工25毫米宽韧切刀一夹一顶。3分左右

网友:
槽位加工好,壁厚是1.5MM,宽45MM太宽,车的话要留2MM精车,小吃刀慢进给,否则会变形的!

网友A:
旋风铣。大概几十秒。没有用过

网友B:
用尖刀出粗车3-4刀,再用切断刀修车。

网友C:
车,,,,,,,,,,,,数控的有点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数控的有点大材小用了。。。

那用什么办法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尖刀出粗车3-4刀,再用切断刀修车。

切断刀修车好象很费刀片,用什么牌子的刀片比较合适,大概能车多少个呀?

网友:
先用切刀切个5到8MM宽的槽尺寸车到位,在用外圆车刀分3~4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风铣。大概几十秒。没有用过

切削量大,此法最好!

还有就是采用铸造毛坯。车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