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计算节点啊?

楼主(2011-04-12):
(图片)

网友:
以前见过 好些要做垂线,通过三角形的定理计算!~!

网友A:
我真的很怀疑LZ你是不是山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很怀疑LZ你是不是山东的?

怎么会说我是山东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发的图,我朋友发个我做过所以:)

网友:
用CAD画出来之后再把节点拉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最简单。做辅助线三角函数、勾股定理算。

网友:
如果没辅助东西的话,只能用三角函数,勾股定理。建议用CAD或pro

网友:
用绘图软件一画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