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Z轴拔下编码器的线 数据会不会丢失!

楼主(2011-04-12):
各位老师 ,达人 请教个问题!一台发那科系统的数控车床 出现306报警 Z轴电池电压为零 就是说Z轴找不到零点了 !我当时把Z轴的编码器的数据线拔下来过!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数据丢失的!我不太明白啊!

网友:
306:APC用电池电压已降低到不能保持数据的程度;(APC报警)电池或电缆不良。
拔下数据线应该不会出现数据丢失吧,可能是电缆接触不好,或者信号有干扰;
交换法判断是线的故障还是驱动的故障,然后做进一步的判断吧。。。思路一定要清晰,正确。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 我把具体情况给说一下:
  我当时是修的是数控车上面的一个液压泵,由于空间太小,拆装不方便!主轴和Z轴的编码器接口碍事!就把这两编码器的线给拆了下来. 可是过了2天. 把泵装上后 。就出现我前面说的情况 306报警!有人就说是我拆编码器造成的数据丢失!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啊!当时我把电池也测量了,4.6V的电压 电流7A左右 电池应该没有事吧。
  修数控的时间短!还在学习阶段!多谢啊!

楼主:
没有人再给说说吗?

网友:
正常情况,楼主别害怕,没坏东西,电池电压也没低。
重新上电,电压低报警就没了,然后报Z轴需要回零。回下零,再上电就好了。

楼主:
多谢5楼的指导!

楼主:
同时在这里感谢“老鹰”的关注!谢谢了!

网友:
不懂就问值得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多多指导!共同学习,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