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补偿,请教

楼主(2011-04-12):
车圆锥面时,不加刀尖补偿只是尺寸不对么?角度不错

网友:
应加上刀具长度补偿。加工过程中,刀具的长度尺寸在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工件轮廓的加工!

网友:
如果仅仅是加工圆锥面的话可以不用刀补,但是如果要从一圆柱面转为圆锥面的话就要加刀补了 因为这个时候不刀补的话就会产生过切

网友:
刀具的长度尺寸在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工件轮廓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