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带钢轧机问题。

楼主(2011-04-12):
现有一台冷轧带钢轧机,2级蜗轮减速。现在有一问题。一侧压下丝杆磨损较大,压下容易抬起困难。一侧压下丝杆磨损较小,压下困难抬起容易。由于在生产,蜗轮箱未打开检查。请问大家该问题会不会与蜗杆的磨损有关?或者是其他问题?

网友:
你那个轧机是电动压下机构吧?你那个涡轮减速机是驱动工作辊的还是驱动压下机构的?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肯定是驱动压下装置的,这个勿庸置疑的。

网友:
既然已经磨损  且磨损量不一致,很可能造成轧辊轴向倾斜,重心偏移,这样说来,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也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动原理电机——一级蜗轮系统——二级蜗轮系统——花键压下丝杆——工作辊。其实也不复杂。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蜗轮系统如果拆开也只有打红丹检查接触位置。以及轴承间隙。磨损情况。估计和丝杆有关系。今天了解到用的钢螺母。自然丝杆磨损严重。且拉毛的地方多。

网友:
定做备件吧,检修时拆开更换,螺母用钢的?似乎偷工减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东家振振有词,铜螺母太贵。我也没办法。外行指挥内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那是窄带钢轧机吧?现在主流都是液压压下。
钢螺母是短视行为,用不起铜的,还可以用铸铁的或者锌基的啊

楼主:
是小小小轧机。呵呵。

网友:
看看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长春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切割片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四平鼓风机四平鼓风机厂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长春汽车租赁长春汽车租赁公司五味子提取物吉林中药材长春办公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