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我想计算空心轴的绕度,台阶处装调心棍子轴承,如何加载约束?

楼主(2011-04-13):
我想计算空心轴的绕度,台阶处装调心棍子轴承,我想问在台阶处如何加载约束,在ANSYS workbench 中加载何种约束才能更好的体现,拜托各位了!!!!!!!

楼主:
好像论坛里面的CAE的不多啊!

网友:
轴承一般都是一侧固定 一侧游动  看你自己怎么装配了!如果是一侧游动就好说了   那就一侧固定约束,一侧X向自由

网友(2011-08-13):
用圆柱副约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释放相关自由度

网友(2011-11-08):
期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