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系统油缸不能下降---如图,请教

楼主(2011-04-13):
请教:在油缸通过4-1升至最高处后通过6-2进行加压完成工作,在所有泵都停止工作后给3DT带电,结果油缸不下降,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补充一下:19-1为DN25逻辑伐,15为DN6单向阀,13为DN6电磁通断伐,14为DN15单向阀

楼主:
补充一下:19-1为DN25逻辑伐,15为DN6单向阀,13为DN6电磁通断伐,14为DN15单向阀

网友:
没有回油线路怎么成?可加碟簧或弹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3DT带电后,切断了逻辑阀先导O回路,逻辑阀维持压力-油缸状态;此时,虽然所有泵都停止工作,但由于7-1(储能器)的油压仍能支持下降压力,所以油缸不能下降。

网友:
两通阀做三位功能 咋能做出来呢!除非你逻辑阀弹簧是套在下面的!

网友:
如果18-1显示压力是0,那么是机械卡住;
如果显示压力很大,那就是插装阀没打开。要看16-2的出口管路有没有油冒出,有就是压力没卸尽;没有就是阀芯卡死,或盖板阻尼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