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阀的作用

楼主(2011-04-13):
两个泵的出油口之间的阀起什么作用?
为什么其中一个泵出口通向回油口?

网友:
右边的泵是循环冷却过滤用

网友:
楼主刚接触液压系统啊。找本力士乐的培训资料看看就哦了!

网友:
右边的泵是循环过滤冷却

网友:
刚接处液压

网友:
两个泵的出油口之间的阀应该是一个顺序阀,此系统并不是两泵合流,两泵分别接油缸的两个腔。

网友:
右边的泵是起润滑冷却用的,阀是个溢流阀,起过载保护用的!

网友:
循环冷却,不是实际还没见过这样的用法呢。

网友:
建议先了解一下各种液压元件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