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Q235材料密度与市场价(紧急求助)

楼主(2011-04-13):
各位专家:请教一下,目前市场Q235材料是什么价位,其密度是多少?

网友:
密度7.85   要看是板材还是管材或者型钢。应该在4000多到5000多。

网友:
不止吧,我们这的Q235B的价格前天问的是5250每吨,还是理论重量。密度如楼上所说,好像各个地方的价格不一样的,我说的价格你做个参考吧,你最好把你的所在地说出来,这样和你同地区的社友会告诉你的。例如我说的只是乌鲁木齐的价格,不代表你那的价格,因为我们这就有钢厂,运费的产生就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