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啮合齿轮,这两天研究怎么画行星减速器

楼主(2011-04-13):
这两天研究怎么画行星减速器,
内啮合齿轮第一次画,从网上下载了齿轮大全来参考。
发觉了齿形是错误的。内啮合齿轮的齿形,应为内凹的。
所附第一张图为网上下载的,第二张图为机械原理的。
这个齿形问题我想了一天才确定,哈哈。

机械原理

网友:
LZ很细心,我一直没发现呢

网友A:
额,我去年弄补油泵的时候接触过内啮合齿轮,分很多种的,渐开线的确是像LZ说的那样。但是摆线的还有短摆线的齿圈齿形都是凸的,直线共轭的齿轮副齿形直接就是三角形。多了去咯。不过就我看到的行星加速器齿形确是是齿圈齿形凹的,齿轮齿形是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去年弄补油泵的时候接触过内啮合齿轮,分很多种的,渐开线的确是像LZ说的那样。但是摆线的还有短摆 ...

对我来说,很有参考价值。但太模糊了。遗憾

网友:
哇哇  这么细心 以前没细想过

网友:
是渐开线齿形的话,想着就很简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若是需要,把你邮箱给我  我可以把我手上那套邦飞利的行星减速器图纸发给你,但是全是 意大利文 翻译是英文的

网友(2012-03-15):
请问有nw行星齿轮增速箱的图吗或者 只是nw行星齿轮的cad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