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腰孔长度怎么测?

楼主(2011-04-13):
如题~腰孔长度怎么测?

有可以适用的传感器或是测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线切割割一个“芯子”,来测量腰孔的尺寸!
个人愚见,呵呵!

网友:
我的想法也是做个量块,通止规即可,供参考

网友:
明明不是长度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见笑了~应该是宽度。

网友(点评):
把内径塞规改一下形式不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公差这么小用通止规不合适吧?

网友:
通止规即可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检测直径11吗?只需要用圆柱通止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