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8W左右购置两台经济型数控车,请教

楼主(2011-04-13):
        本人想8W左右购置两台经济型数控车,工作直径在500mm ,三档变频 ,刚性好 ,力度大,不知道那家合适 。各位高手帮忙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好象没有吧

网友:
哪有这么便宜的啊,大哥,

网友:
8w就能买加工直径到500的数控车?还两台。。。。买两台普车也不一定够哦。

网友:
普车 还差不多  数控 有玄了  建议买2手车

网友:
8万一台还是有可能的,比如云南机床,浙江那边的,都比较便宜,当然也很垃圾!

网友:
一台新的诂计14万吧。

楼主:
     我是说一台8万  。 准备购置两台  。不好意思  ,没说清楚

网友:
两台普车绰绰有余·······

网友:
宝鸡机床,听说还行..大概在12w左右。。。
13817221848可以联系。。

网友:
可以自己改装,用北京帝特码系统,这套系统加改装费不到3万,买现成的济南360大概需要7万元一台

网友:
8W一台250数控。没有那个价,除非二手,或CNC140或普车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