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烧和油泵连接的电机

楼主(2011-04-13):
我是新手 还请师傅们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
泵负载加大了   说明泵要维修了

网友:
把你的具体工况,泵站参数说一下,你怎么算的,搞清楚了大家好给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们说是溢流阀堵了 您说有没有这可能

网友:
溢流阀堵了,是指溢流阀处于关闭状态,不溢流了吗?
要是这样的话,如果负载比较大,系统的压力不断升高,流量要是恒定的话,那么功率比较大,这样的话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可能造成烧电机。不知对不对?

网友: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楼主要尽量将一些所了解信息在这里表述,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的解决问题,你说总是烧电机,但是你没有说烧电机的时候,电机是否发热严重、你现在是多大的电机驱动多大排量的泵,定量还是变量泵、是否明显的感觉负荷太重,是否在工作的时候测试过电流、既然是经常烧电机那一定有了规律,你先将这些数据尽量详细的在这里说清楚就好解决了。
       至于你说的溢流阀堵塞也是有可能的,但烧电机的原因很多,不能不负责任的告诉你是啥原因造成的,其实分析一个故障的产生的原因就像是大夫看病一样,要先咨询病人一些具体的问题后才来诊断。

网友:
1电机功率过小。可以通过液压泵厂家的说明检测。
2溢流阀有问题。但一般系统有溢流阀和安全阀。如果溢流阀出现故障靠安全阀工作。只是压力略高。可以拆开清洗检查。
3液压泵有问题。可以检测电机电流是否过高来判断。
4可不可能电机没有安装好。震动过大造成接线松动缺相烧。可以在电器安装缺相保护。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会判断为溢流阀有问题呢?我想不通 请指教 谢谢了

网友:
溢流阀堵塞,应该也有可能过载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如果液压泵的最大压力为10Mpa。系统工作压力为6Mpa.假设电机为20Kw。在系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电流为40A.
假设系统的溢流阀卡死。安全阀卡死。就会使系统压力达到10Mpa.电机的负荷就增加电流就会达到40A以上。这样电机的温度就会抬高。短时间就会造成线圈温度升高。长时间就会造成线圈烧或者轴承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压力补偿变量泵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呵呵。那压力补偿变量泵原理

网友:
我就不太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和那没关系 压力补偿变量泵 压力大流量就小了  是不是溢流阀堵了后 压力无限升高烧毁电机 请明教 谢谢了

楼主:
和泵的定变量有没有关系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是油路堵了的话 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
如果液压系统油路堵塞,就会从系统最薄弱的地方产生破坏。比如泵,阀,管路,法兰。等的破坏泄漏。(但是是在系统没有溢流阀或者损坏的情况下)。不会在电机一定时间过载以后烧毁电机。

网友:
有可能在这些地方都不会破坏泄漏的情况下才烧电机。个人推测。没有实际的烧电机的状况的经验。呵呵。

网友:
分析两点,1溢流阀如果起调压稳定的时候应该是常开的,这时候应该会有介质流出,如果发生卡死,那么会使系统压力升高,一般的液压系统都装有压力指示表,可以看出压力值。溢流阀如果起安全保护作用的,那么它调的压力会比较高,起系统过载保护功能,要是你的工作系统压力在安全法调压下就烧电机,那么安全法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2功率匹配问题,如果你的电机功率笔记小,而你的系统的工作压力经常超载,这时候容易引起烧电机,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上都是经验。我曾经在1993年就遇到过。系统正常工作时,关闭液压泵到液压缸的阀。溢流阀卡死,系统又没有安全阀。只见漫天的油。最后师傅扣钱。我也小扣。记忆深刻。好像是一个法兰垫子冲破了。7-8桶32#液压油。满地都是。

网友D(2011-05-28):
各位老师我是新手我想问新换的油泵25V-21A-1C-22R用15KW三相电机为什么不到30分钟电机就烧了

网友:
谁做的电气,没有安全保护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老师我是新手我想问新换的油泵25V-21A-1C-22R用15KW三相电机为什么不到30分钟电机就烧了

。。。。,如果油泵最高压力21MPA,流量21*3.79*1.5=120L/MIN,21*120/60=42kw

网友:
发生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堵塞引起的负荷加大导致电流加大,烧坏电机。也可能是选用的液压设备不对,也可能是泵用久了有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液压系统的压力,比较设计值在分析就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