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工具铣床:昆铣的X8126C和北仪的X8130A哪家好?

楼主(2011-04-13):
我想买昆铣的X8126C,  但看北仪的X8130A也不错,不知道那家质量好?
请各位专家点评一下,谢谢

楼主:
昆明铣床厂产的X8126B/C的工作台是280*700,主电机是3Kw,净重1180kg,但它的加工精度很好,加工表面的平面度为0.02/300mm,平行度为0.015/300,垂直度为0.02/300,镗孔垂直度为0.01/100;
北京仪表机床厂的X8130A最大的好处是工作台是300*750,主电机是2.2Kw,净重1100kg,但加工精度好像没有昆铣的好!
昆铣是还是国标制定单位,两者价格上相差不多。

网友:
不管买哪家的,一定要把常用的附件带齐,现在买机床,有时砍价很容易,其实是砍掉了该带的附件,而没有附件的机床基本上就是个半残废。

楼主:
六角车说的对,附件是一定要买的。关键是不知道应该买哪家的!

楼主:
先选择昆铣的吧,希望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