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这么多点生成曲线,每次再偏移40同时再旋转5度生成曲面

楼主(2011-04-13):
Ⅵ

Ra        Xa        Ya
1.001        0.488         2.060
        0.000         1.046
        0.832         0.205
X        Y1        Y2
1.254         2.464         0.144
2.514         3.025         0.022
3.768         3.497         0.000
5.027         3.919         0.067
6.281         4.302         0.174
7.558         4.662         0.301
8.812         4.999         0.442
10.071         5.325         0.596
11.325         5.640         0.757
12.585         5.938         0.933
20.120         7.619         2.041
27.677         9.110         3.127
35.235         10.369         4.088
42.770         11.370         4.898
50.328         12.112         5.578
57.863         12.602         6.045
65.426         12.815         6.343
72.961         12.753         6.450
80.519         12.433         6.388
88.054         11.966         6.219
95.612         11.325         5.938
103.147         10.538         5.533
110.704         9.604         5.027
118.245         8.581         4.454
125.803         7.451         3.768
133.360         6.259         3.042
140.895         5.005         2.277
148.453         3.661         1.423
155.988         2.300         0.534

Rb        Xb        Yb
0.748        160.500         1.485
        160.374         0.000
        160.274         0.007

网友:
你所说的每次便宜40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方向吗?不太明白。

楼主(2011-05-13):
就是所有坐标点在下一个平面上去建立,两个面之间40mm

网友(2011-06-27):
选择“曲面”——freestyle——3D Curve命令,就可以了。至于后一个,楼主可以尝试使用阵列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