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结构的锁吗?

楼主(2011-04-13):
锁的结构原理动作,请教个问题:
   有一种门锁,外面锁了,里面可以打开,
但是在里面锁了,外面打不开。
      要求,门锁外内各有一个手柄。通过手柄操作。(门锁内不能有反锁的开关、按钮等另外的机构)必须通过两个手柄操作。
谁知道这种结构,急用 谢谢

网友:
我怎么感觉有点象飞机上的锁,里面锁上了,从外面可以打开。。。

网友:
建议楼主去参考一下,客车上的救生门锁,它的结构和楼主描述的很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啊
   你可以把这种锁的结构说下嘛?
          我们毕业时用 ,做不出来就完了啊。

网友:
参考现在三保险门锁功能,是不是可以?

网友:
我单位就生产过这种锁的,叫自解锁,需要的话,加QQ106598525

网友:
    现在我所住的宿舍的浴室,它的门锁就是这种结构的,里面外面有各一个把手,就是外表看起来很普通的把手,里面把手的中间有一个可以按进去的扭,洗澡的时候按进去外面的人就打不开了,而里面则是一拧扭自动弹出。
只可惜我也不晓得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