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不同步

楼主(2011-04-13):
再无负载的情况下让两个液压油缸同步的最简单的方法。那个高手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网友:
用分流马达行吗

网友:
两个上面都用上流量阀,适当调节,要不就要做四柱式的,让油缸平稳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啥分流马达?我没过呀

网友:
就用齿轮分流马达,你百度搜一下

网友B:
如果你的两个油缸是同一行程..  同一规格的话   只需要一个分流阀就可以了 我个人认为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步马达可以。
但投资大。

网友:
用双出杆液压缸加上仔细调节的节流阀应该可以。

网友:
还有密封件要选用四氟产品

网友:
同意6楼看法,用分流阀成本低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啥分流马达?我没过呀

看你的同步精度要求,分别为 同步轴、同步阀、齿轮同步马达、柱塞同步马达、比例阀闭环控制。你自己选个吧。价格各异。

网友:
我们用的是分流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两个油缸是同一行程..  同一规格的话   只需要一个分流阀就可以了 我个人认为

6楼的说法简单实用,不过应该是两个,每个油缸一个

网友:
若无负载的话就采用机械刚性连接来保证同步~!若有负载尤其是负载偏差太大的话,就要根据同步精度考虑同步方法了~!
同步精度有高有低,
同步方法有难有易。
精度决定难易,
难易取决精度。
适合的就是简单的,
简单的不一定适合。

网友(2011-07-07):
很简单 看看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yMzcyMDgw.html 很平稳

网友:
看你的用油大不大了,如果不大,可以考虑:做一个同步缸!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公司经常这样!

网友:
在两个液压缸上各加装一个流量调节阀。

网友:
一般的机械同步就可以解决同步问题,我这的都没问题的。

网友:
分流阀效果差,精度在百分之3-5,用同步马达好点,在百分之1左右,再想高点就用伺服阀,

网友:
在管路上面加装一个同步阀!

网友:
      最简单的用调速发来调速,达到一致。也可以用机械的方式把他们固定。但这些都不是最好的,有很多先进的方法,还是需要比例阀或伺服系统,我们的操作车一个动作都是由两个缸作用的,都是用的比例阀。

网友:
建议用调节阀

网友:
无负载时分流阀效果不显著!

网友:
使用分流阀最简单。

网友:
根据工况,和成本控制两方面来选择,有节流调速同步,分流集流阀同步,同步马达同步,还有比例同步,同步精度是依次升高的,成本也是依次升高的。

网友:
你说的是折弯机油缸吗?

网友(2012-10-17):
同步伐也可以的,如果这两个油缸进油管内径和距离不同,加同步伐和节流阀最盛成本。

网友:
同步伐,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