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刀的价格,请教

楼主(2011-04-13):
用GSK980系统加工50硬度的45号钢,用成型的90度外圆刀和1毫米的60度螺纹刀,刀牌选什么的,价格估计多少??有那位兄弟知道??

网友:
40快钱一片 就可以了吧

网友:
刀杆国产的一百左右,号称进口(其实是台湾)的刀杆两百多,那些什么大品牌的就不好说了。刀粒么一般的二十多,螺纹刀粒贵一点,几十上百甚至几百都有可能哦。买过两把克劳伊的2mm内槽割刀,五百一把,现在用国产的只要一百多,用这着也不差,啥牌子这里就不说了。

网友:
根据自己加工需要(加工余量,粗、精车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