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体与锥筒受力计算

楼主(2011-04-13):
如图,圆锥体A自重为G,被B1B2所形成的锥筒所承担,
请问F与G的关系式。

网友:
设XYZ坐标系,其中Z轴垂直纸面,坐标原点在椎体底圆中心,因为物体关于XOY平面对称,而椎体上对称的两点上的力也对称,由于沿Z轴上的分力相互抵消,再把两个剩下的分力向XOY平面合成,则得到一个在XOY平面上的合力,方向垂直于椎体与XOY平面相交的母线,这样锥面上所有点的合力为XOY平面上的平行力系,立体问题转化为平面问题。而平面平行力系可以向一点合成一个主矩为零的主矢,这样椎体就受三个力:重力,对称的两个由锥筒施加的垂直于母线的力,再联立一个锥筒的受力方程,就能求出F大小

网友:
设锥筒对椎体的合力为F1,则对椎体,由几何条件和平衡条件得:G=2sin18°F1,可求的F1
对锥筒,由几何和平衡条件得:F1cos18°=F,则可得F=ctg18°G/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锥筒”受力与“楔状”体受力有没有区别?(如图示为楔状体,那F与G的关系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二者相同,不过也有可能俺考虑不周,不过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