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用什么工艺才最经济呢?

楼主(2011-04-13):
孔的加工:对于通孔直径尺寸在50~100之间,公差等级在IT5~IT7左右,用什么工艺才最经济呢?

   我的见解:一.  钻——扩——铰。 二.  钻——镗——磨。    听有人说孔较大时,铰刀会影响到工艺。

希望高手给点建议了。

网友:
钻,粗精车,搞定了,,,,

网友:
钻——粗精镗——珩   要是你的工件不是很适合回转 就不好磨了

网友:
钻磨的好的话直接钻出来

网友:
这个也要根据零件的参数来选择吧,适合在什么机床上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些工件回转下稳定性还不错。     在孔的加工时,总是对车削有点成见,想回避。由于车到的刃倾角问题,在排切屑时会影响

表面的质量。我是菜鸟,给点建议了。